联想G470

楼主(2014-02-24):
今天接了一个联想G470的本  开机LOGO过去就掉电   会不会是bios的事

网友:
可以刷一下试试

网友:
安全模式能进吗

网友:
这个机器。麻烦呀。

网友:
坑爹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原因很多的,温控,滤波

网友:
这个机子CPU容易坏哦,先换一个试吧!!!!!!

网友:
CPU先换了再说,联想靠这个技术赚大了

网友:
我遇到过  一样的 刷了EC的就好了

网友:
我遇到进系统重启,换U好的

网友:
查找各路powergood信号   能进bios吗

网友:
感觉不是bios的问题,看看稳压2极管

网友:
换个硬盘进PE试试

网友:
cpu供电问题

网友:
掉电肯定不是BIOS的问题了;肯定是哪里短路引起的了;慢慢查吧;查出来分享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