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陶工硬盘盘片损坏划伤【补磁】方法进行数据恢复?【阐述】

楼主(2014-02-24):
硬盘盘片损坏划伤是否可以通过补磁方法进行数据恢复?【阐述】
引言:盘片补磁技术在2008年就有相关公司给出过报道,今天联系了该公司想进一步证实一下,在该公司的官网上并没有看到相关产品的介绍。如果这种设备真的存在且实用性很强,无意是很多客户的福音,想必这设备早已在行内间相传,但6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并没有人证实它的存在或者使用过,所以存在的可能性是值得怀疑的,也许不久的以后会有产品的出现,我们拭目以待,翘首以盼。
最近听过很多客户问过是否可通过补磁的方法拯救盘片划伤严重硬盘里面的数据?至于客户会提问起这么专业的问题,想必也是查过了很多的相关资料,且数据对于客户来说却是也很重要,不然不会花这么多的精力去挖掘相关信息。在阐述我个人观点之前我想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硬盘盘片以及硬盘的一个基本结构。在此我直接引用网络上的图片,不再做过多的解释(以前发表过硬盘结构的文章,可以直接到我空间进行查看)
硬盘故障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逻辑文件或者称为软件问题。其包括:误删除误格式化、分区表信息丢失、目录以及文件名乱码等;另一种我们称之为物理问题或者称为物理故障。其包括:硬盘固件丢失(此类随是由于固件原因造成鉴于其有时恢复的难度要高于纯物理问题所以也归为物理问题)、硬盘摔造成的严重物理坏道,盘体内有明显磁头敲打盘体的声音、电机抱轴等等问题。对于后面这类物理级的硬盘故障,在实际数据恢复案例中最常见到的就是由于硬盘磁头与盘片在高速运转过程中发生碰撞而造成的磁头损坏以及盘片的大面积划伤。这种故障主要表现为硬盘通电后有明显的刺啦刺啦或者当当的声音,一会儿硬盘就会停止转动,BIOS长时间不识别型号以及容量。为了更好地解释这种故障的形成,下面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硬盘的机械构造以及他们各自的功能。
用于读取数据的核心部件:磁头
读写磁头:可以简单的认为是数据读写器,就是用来往盘片上写二进制码和度二进制码的部件(图上是放大的效果,实际非常小)。正常的情况下,磁头在盘片高速旋转时候,是悬浮在盘片上,磁头与盘片无接触,它们之间的距离大概是我们人类头发的千分之一,次距离随着科技以及硬盘但盘片容量的不断更新而不断的缩小。
硬盘盘片:硬盘盘片指的是在硬盘盘腔里面的圆形碟片。这些圆形的碟片上面储存了数据存储所需的磁性物质。
盘片的润滑绝缘层:这是处于盘片最外面的一个包裹涂层,组成这个涂层的是一种类似于聚四氟乙烯(一种塑料绝缘材料)的物质。
盘片的喷镀碳层:该层物质为喷镀于绝缘层的一层碳。
磁性层:位于喷镀碳层下方的一层磁性介质。所有的二进制数据都存储在该物质上。
现在可以想象,磁头是由坚硬的物理构成,在盘片高速旋转的情况下,一旦磁头与盘片有接触,盘片表面的磁性介质就会受到毁灭性的毁坏。磁头将会划穿包含绝缘层与喷镀碳层在内的保护层,造成一个圆形的划伤地带的同时也会损毁磁头本身。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硬盘物理划伤或者物理磁头损坏。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有很多种,例如电压不稳、盘仓有灰尘颗粒,硬盘在运转时候受到外力的撞击等。
针对这种问题恢复数据的方法:
严格上讲,硬盘开盘恢复数据需要在至少百级无尘洁净间以及无尘工作台上进行操作的,对环境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对于中关村里大家经常看到的在常态下进行开盘的操作,应该避免。清理盘片上附着的细小颗粒,后匹配新的同型号磁头。磁头损坏可以替换,但是盘片上有严重的物理划伤的情况,更换硬盘磁头会立即报废,使得除了划伤的盘片其他完好盘片也无法进行读取。(盘片一旦划伤,划伤的整个盘片都无法读取)原因在于磁头在经过划伤区域时(无论但是硬盘是否正在尝试读取该区域),由于盘片的保护层划伤凸起,磁头将无法保持悬浮状态,从而会再次在与盘片直接接触的时候由于过热,变形或者短路等原因再次损坏。
划伤的盘片是否可以补磁:
通过上面的阐述以后,想必大家基本上已经了解到,补磁的难度有多大。盘片是相对来说非常精密的介质,鉴于网上流传可以通过纳米补磁设备进行程序化的精准补磁,这种方法实施起来会非常的大,且设备也算的上是精密设备,可以和工厂制作盘片的设备媲美,成本高不言而喻,关键是可行性是值得怀疑的,无法使一种宣传手法,即便是可以精准补磁,原始的数据也是彻底的丢失,此方法若可行也只能用来避免磁头再次损坏,规避划伤的位置,但是对恢复数据而言,成功率可想而知。在我的数据恢复的经验中,划伤的硬盘不一定就彻底的判死刑,有一部分硬盘盘片划伤经过细微的处理以后,还是能拯救出部分数据。但是作为客户,还需要谨慎审视,不要盲目的去看宣传,实践结果才是最有力的证据。

网友:
学习了  这个太牛

网友:
认真看完了
即便是可行的,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划伤的硬盘真的是比较棘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