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21 DAGC9FMB8D1 REV:D 原机BIOS备份

楼主(2014-02-24):
联想L421 板号DAGC9FMB8D1 REV 216-0809024显卡

L421 EC BIOS.rar

L421 PCH BIOS.rar

网友:
刚好有个机器不亮机. .下来刷下看..谢谢楼主了.

网友(2014-05-07):
兄弟啊 我的BIOS 能亮机的刷了你这个就不亮机了

网友:
原机备份的,BIOS没问题,确定板号要一样,我刷BIOS一般换个芯片或者把原来的先备份出来,这样就可以避免刷不亮了。

网友(2014-06-23):
这是能下还不是能下?

网友(2014-08-17):
正好需要  谢谢楼主

网友:
我只下呢还是不下?

网友:
正好需要 谢谢 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2014-09-21):
BIOS 有问题,大家不用下了。我机器原先能亮的。只是USB用不了,换过南桥也一样。刷了楼主的不亮

网友:
刷完楼主的 直接不跑吗

网友(2014-11-20):
用求不成.,早点给删了

网友:
我刚用过,0.8几点不亮。。。。。

网友(2015-01-07):
看到大伙儿的评论不敢下了

网友:
L421触发电流0.18瞬间掉电是否和BIOS有关。。没示波器抓不到哪个电压没出,保险都是好的,打阻也都正常。。

网友(2015-05-31):
别下,坏的,不亮机

网友:
为什么没举报系统

网友:
我也刚刷过不亮原机的BIOS能亮 CPU报错。别下了

网友:
L421  BIOS 桥的

网友:
联想L421 DAGC9FMB8D1 REV:D

L421  BIOS 桥的

L421 PCH BIOS.rar

L421 BIOS 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