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个电容的电压值和容值

楼主(2014-02-24):
做别的东西用,拆下这个电容正好,但不认得,求大家帮看一下,耐压和容值是多少的

网友A:
2.5V/1500UF,15*10的2次方

网友:
根据楼主的图例:
1、厂商标志(名称)   2、电容介质:93A2   3、容量152=1500UF      4、耐压值2.5v
可惜楼上比我快了一步~~

网友(点评):
很清楚,主要是93A2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二楼都回答正确了。我们没有机会了。还有别的电容吗?品牌好像是NE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V/1500UF,15*10的2次方

我把它用在5V电路里了,还好,纠正了错误,谢啦

网友:
富士通的2.5v耐压的电容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楼主们都很精通

网友:
1500UF 2.5V

网友:
2.5V/1500UF,15*10的2次方 en

网友:
你们都是来抢分的

网友:
1500uF,15是有效数字最后的2 是加0的个数

网友:
2。5v的。。。。

网友:
富士通的2.5v耐压的电容,1500uF

网友(2015-11-14):
耐压值2.5V,容量150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