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蓝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2-24):
一DELL显示器,型号是E198WFPF。通电后插上VGA线,屏幕显示蓝色,各个菜单都可以调,程序也刷过,还是蓝色,请大师傅能和我说说,到底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A:
菜单颜色正常码?
如果菜单颜色都不正常 可能就是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菜单颜色正常码?
如果菜单颜色都不正常 可能就是屏

菜单颜色都正常。

网友:
信号没送进去

网友:
红,绿,蓝,还有行,场 ,这些的输入端打一下,如果阻值都正常,一般就是主芯片坏了,换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