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插式三极管高手帮帮忙吧

楼主(2014-02-24):
一块明基电源板上有个针插三极管,标的是E-B-C,其他板上标的都是E-C-B,是不是一个工厂一个标法啊,两者之间可以代换么

网友A:
你可以测下看看管型是NPN,还是PNP,或者查下管子的型号不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呀,你应该学一下电子电路基础哦。三极管能不能代替,要看参数的,不是想当然的。

网友:
厂家不同,型号不同,引脚排列顺序就有可能不同
大多数管子都是BCE排列方式,但是9012 9013 9014 9015就是ebc排列的。。我们一般都是原型号代换,是在找不到原型号或者原型号标记模糊,才根据电路,加上自己的经验来换用其他型号的,原则上管子的基本参数宁大勿小。

网友:
下元件PDF看参数,电流,电压要一致才能代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测下看看管型是NPN,还是PNP,或者查下管子的型号不就知道了。

怎么看是NPN,还是PNP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是NPN,还是PNP的

万用表调到二极管档,红表笔接三极管的一个脚,黑表笔依次接另外两个脚,如果测得有两次0.6V左右的数值,为NPN型三极管,黑表笔接一个引脚,红表笔依次接另外两个引脚,两组数值为0.6V左右为PNP型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