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分析,dell 1440 无3、5V

楼主(2014-02-24):
进水本,来时电源管理51125已烧掉,料板上拆个换上,然后测3、5V电感对地阻值130多,正常。然后通电,待机电流0.005,测管没有3、5V输出,然后测51125的16脚有19V,在量芯片3脚有1.9V也正常,8脚、17脚有3.3V、5V,然后量芯片1脚和第6脚无电压,查到51125_ENTIP1受控于PQ3304 ,51125_ENTIP2受控于PQ3303,这两个MOS管都被PQ3305控制,而PQ3305被EC控制,芯片1脚6脚要接到开启信号,首先EC要发出3V_5V_EN信号给PQ3305 , S5_ENABLE信号经过R3003电阻转换成3V_5V_EN信号给PQ3305,测3V_5V_EN信号没发出来,量S5_ENABLE也没有,S5_ENABLE信号来源于EC芯片第15脚,测EC供电正常,测开关有跳变,然后就刷BIOS,还是不行,换EC也不行,求大神。。。。
另附DELL 1440图纸一份、INTEL独显BISO一份

_DELL 1440独显.pdf

_DELL 1440 BIOS.rar

网友:
电感旁边的电容换一个

网友A:
拆掉PR3321 100K电阻 ,看有没有3V5V出来,修过一台,换南桥好,南桥把EC拉底不正常

网友:
再刷回原BIOS试试了吗????

网友:
量一下3V  5V后面有没有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掉PR3321 100K电阻 ,看有没有3V5V出来,修过一台,换南桥好,南桥把EC拉底不正常

拆掉PR3321后3、5V确实出来了,待机电压变成0.068左右,要换南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PR3321后3、5V确实出来了,待机电压变成0.068左右,要换南桥么?

ICH9 0.6珠好换,换之前查下EC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