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死机。美完修复

楼主(2014-02-24):
接同行一台B470的机子,开机0。6A的电流跳动,不显示。

拆机,测各电压。VCC_GFXCORE  电压没有电。,B470的机子是HM65的桥。这个电压应该是跑码后生产的。其它电压都正常,

换个CPU一测试,开机显示了,用着也正常。就交客户收钱了。

第三天客户回来了,说老死机。

再拆机,想刷BIOS,但没有找到程序。就放下了。仔细检查。VCC_CORE  的电压都正常啊。

最后只有请我神器。ADS1102C数字示波器了。

测VCC_CORE 两组上下管,其它一组没有波形。看来问题找到了,这个上下管是铁盖那种,就算烧了也看不出来。拆了没波形的那组上管,一看,果我问题就在这里了。

找了个MOS管换上。测试两组波形都OK了。再没有死机了。。

此机修复!!

网友:
高手;还是示波器厉害;领教了

网友:
那个铁皮芯片最容易坏的。

网友A:
我也想买个示波器   但是不会用

网友(点评):
呵呵,实地的示波器应该老师有教的吧?

网友B:
想问一下。铁的这个MOS官是不是只能成对换啊。卖MOS管的给我说的。我记得以前我换了一个上管好了。就没换下管。也还行啊。

网友(点评):
没必要成对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买个示波器   但是不会用

在实地你没有报名学笔记本吗?笔记本第二期有讲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铁的这个MOS官是不是只能成对换啊。卖MOS管的给我说的。我记得以前我换了一个上管好了。就没换下 ...

成对换也行,不成对换也没关系啊!不过铁壳管容易坏,看你自己了。呵呵

网友C:
我现在手上一台 也是HM65 宏基4752G  也是不出CPU 显卡电压,  跑马后出的?
故障是 内存读了1秒 波形正常 后 就不交换波了。
CPU换了 内存换了   BIOS 刷了 BIOS芯片也还了 程序百分之百对。  换了3个BIOS 芯片
换过HM65 故障一模一样。     Z这个主板的 CPU供电 上管的G级 都是5  下管400多。   CPU电压正常。

CPU供电芯片 是95831

3脚无电压,  其他显卡开启型号  电源好信号都正常。

大哥给个方向。

网友:
你用这种管子代替,温度高的,还是用铁壳吧

网友:
这款机核芯上MOS管坏的多,通病, 有些直接烧U。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手上一台 也是HM65 宏基4752G  也是不出CPU 显卡电压,  跑马后出的?
故障是 内存读了1秒 波 ...

95831这坛子里同有专讲这个的,好像是月饼老师讲的吧!!可以去看看。!!95831是不发修,我上修一台也是,修得想死的心都有!后来好像说是CPU后面有一个什么1.0V左右的压有问题,不记得是哪个电压了。没有点位图,找点不太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D:
95831这坛子里同有专讲这个的,好像是月饼老师讲的吧!!可以去看看。!!95831是不发修,我上修一台也是 ...

这款我又点位。。。   好的。谢谢 我找下。

网友:
现在手上就有一台!公共点没电压!

网友:
是啊,这种情况示波器比较直观,如果靠测量法也不知哪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95831这坛子里同有专讲这个的,好像是月饼老师讲的吧!!可以去看看。!!95831是不发修,我上修一台也是 ...

我换了 95831 这个芯片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换了 95831 这个芯片 还是一样。。。。

不管95831的事,我订了几个芯片,到现在都没有换出去,呵呵。

网友:
这个方法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铁的这个MOS官是不是只能成对换啊。卖MOS管的给我说的。我记得以前我换了一个上管好了。就没换下 ...

成对换还是硬道理的,你不信把下管也拆出来看看,如果上管下面烧糊了的,下管下面就算没有糊也会黄了,用不了多久的,反而会加速新换的上管老化!!!

网友:
有的故障就得波波才能解决,我就因为没它,好几个板子拿着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