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 AMD机器.开机重启.光标不闪,进不了BIOS

楼主(2014-02-24):
修一台联想G455的机器,同行的,开机开机重启.光标不闪,进不了BIOS.是个二修机,以前修过216-0752001.这个芯片太容易坏,焊一下,麻烦来了,不亮机了,从做北桥还是一样,看来北桥挂了.报价发北桥上机,还是一样重启.后刷BIOS好了

网友:
这机器好像遇到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建议再加焊这种北桥时200度保持段时间就行,不用跑上去。主要是加焊后的散热要处理好

网友:
同意三楼  做到回焊5就暴掉了

网友:
今天遇到相同的问题 加焊北桥之后 亮机 重启  最后发现是 焊接过程中把北桥附件的滤波小电容错位了好几个,纠正之后故障排除

网友:
p 这种垃圾便宜的机器通病真得是不少,AMD的要么好修复,要么难修得要死。

网友:
再换一个BIOS刷一下

网友:
我一台跟你一样的问题 刷了BIOS不行啊 南桥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