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一体机

楼主(2014-02-24):
是个比较老一点的一体机  好像是(****  唐朝 ) 以前没见过这玩意 先拆机  拆了n‘多的螺丝后  终于主板露出镇面目了   竟然是采用台式主板加 笔记本的cpu  笔记本的硬盘和光驱  感觉就是俩字  奇葩!  拆开板子后  接上开关 把电源调至19v  插上 按开关!额···电流停在了  0.6几v   师傅说擦擦内存 然后把内存拔下来擦擦 没用(内存采用的是台式机的) 换自家的好内存  通电开机  还是停在0.6几  于是我就照着修板子的感觉走 先查内存供电  用表一戳  问题出来了  没供电 !  怪不得!!驱动芯片是RT9202  找主板上的内存供电芯片 RT8105  代换上去 ,还是不过 难道不是芯片  测量供电 0.8几v 喝看来是芯片的原因  只是芯片不能代换  另外拆个FP6321 换上  电流终于突破0.6上升到1A 装上屏 亮机!总结就是修个内存小供电,和修主板没啥区别!

网友:
我拆过一台超级难拆的一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