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楼主(2014-02-24):
今天接了一个联想B460的机器  刚开始是 不开机  刷了ECbios好 了   但是不亮  0.8A

网友:
再刷个BIOS的

网友:
今天收一个从联想出来的EC BIOS刷啦 不亮电流跳变1.6不显示 给点线索

网友(2014-03-26):
我手里也有一台联想B460 的机器也是bios坏了

网友(2014-07-11):
这机器网卡容易坏

网友:
内存呢? 有没有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想问问 现在碰到一台 不装 上下管  两对   电流 0.7 不掉 电 可是铁管子焊上去之后 自动触发掉电 0. ...

看起来就像CPU坏了建议换个CPU了

网友:
可能是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