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四周全部打上透明胶的如何去除透明胶

楼主(2014-02-24):
像这种四周全部打上透明胶的如何去除透明胶

欲望三国 -5 严禁灌水

网友A:
热风枪一点点的吹把,这是玻璃胶吗?

网友B:
热风枪不是很好吹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风枪不是很好吹掉吗

外围的可以除掉 里面的吹不到啊!松香吹不进去无法加焊。。带胶加焊会爆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一点点的吹把,这是玻璃胶吗?

是的啊!里面的出不掉啊

网友:
直接拆就ok

网友:
先用去胶水浸泡呀

网友:
用镊子刮掉啊,

网友:
用风枪加热再挂

网友:
这个胶还是比较好弄的。

网友:
风枪加针(牙科里用的挑针自己再焊上一个缝衣服的针)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
风枪加镊子,不伤板

网友:
风枪吹,,镊子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