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148进不了系统死机

楼主(2014-02-24):
1、三星N148开机进系统的时候卡在进度条的位置就没有反应死机了2、以为是bios的问题就刷了一遍bios,之后是原故障
3、像这种上网本有可能是桥的问题,加焊了一下桥也是不好用,只好找了一个拆机的桥换完后不亮机了!现在悲剧了!
4、谁有解决的办法啊?

网友:
用安装版的系统或者不装驱动试过了么~~~

网友:
换南桥就好啦。

网友:
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楼主不行刷BIOS看看

网友:
进过安全模式吗

网友:
安全模式也进不去的

网友:
这个的bios也刷过不行的,找了一个拆机的桥换上不亮机了!

网友:
刚把系统ghost完启动的时候就死在这个位置不动了

网友:
没人想过硬盘问题吗 昨天修了一个 硬盘坏了 带硬盘进PE 20多分钟都没进去
一直跑window画面

网友:
桥啊,这桥很容易坏的

网友:
买个新的搞上去

网友:
换个硬盘装系统试试

网友:
买个新的还用你说啊?也换硬盘测过也是不行的!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是什么CPU 内存试一下    ,南桥经常会引起死机

网友:
这种桥很容易坏,我斱我了好几个了,你直接换新桥,搞定.

网友:
先换回南桥再说

网友:
基本功要好 ,一般不会把板子弄不亮了

网友:
应该还是桥的问题,因为这个是从主板上拆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