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19寸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4-02-24):
冠捷19寸显示器前段时间时不时的白屏,现在是一直白屏,师傅们分析下什么原因。

测试点测得电压如下:

VGLS      -8.6V
VGHS      22.8V
VCC        3.1V
VAA        12.7V
VAAS      12.7V
GVONO    0.9V
GVOFF0    2V
VGHPS     19.1V
VCOMS     4,9V

补充内容 (2014-3-1 09:23):
昨天又拿出来看看,闲着无聊把保险旁边的大电容拆了,又把几个螺丝拆了,想看看板子下面,无任何发现,重新装上竟然好了,只是发现有一个亮点

网友A:
检查屏供电与逻辑板上的产生负6v的电路。

网友(点评):
昨天又拿出来看看,闲着无聊把保险旁边的大电容拆了,又把几个螺丝拆了,想看看板子下面,无任何发现,重新装上竟然好了,只是发现有一个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屏供电与逻辑板上的产生负6v的电路。

是VGLS吗测得-8。6v

网友:
感觉像屏线引起的

网友:
我只记得我这个机子是因为屏供电的保险坏了导致的白屏然后换一个0欧姆的电阻上去秒杀了呵呵,楼主这个按照我的经验屏都坏了

网友:
屏坏了,报废吧

网友:
我前两天修到一个HP的,之前还是白屏,然后打屏线供电5V都来了,再继续检查屏电路,发现保险坏了,更换后不白屏了,但是是坚线的花屏,最后用通用板点屏,结果屏坏了,和上面那朋友的过程差不多,呵呵

网友:
如果电源板给驱动板上的5V供电不足可也可以白屏的

网友:
这儿可能是模块短路了 修不了了

网友:
屏坏了,报废吧.

网友:
先换屏试下

网友:
一般是屏排线上的贴片芯片不良,

网友:
你把拆下的件在装上看看,如果还是好的就等着返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