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东芝 L650 USB小板接线图纸资料

楼主(2014-02-24):
如题:
本人有一张东芝的L650主板,现在想DIY成HTPC主机用,开关已经找到,但是USB小板没有,不能用键鼠,于是想自己焊接个USB接口上去,但看图纸其USB接口定议不是很明白;

图上面标的USB_EN#和USB_OC#是用来做什么的,它是不是要从USB小板上获得一个低电平的信号,才会开启USB电压?

或者是有朋友能提供一份USB小板的图纸出来,或者是能够指导小弟一下这个USB该怎么接出来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供电 两条数据线  接地,这条件满足即可使用,不用去管那两个供电信号

网友:
特别感谢楼上二位热心解答,我回去试试看。

网友:
这个真不好找

网友:
二楼说的对  就那四根线

网友A:
这连个信号其作用可以参考下图

即开启USB5v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连个信号其作用可以参考下图

即开启USB5v供电的

我那个板,这个USB_EN#信号它不是直接连接G545A2P这个芯片的,它是直接进EC的,然后EC又有USB_EN#13这个信号到G545A2P芯片上。

网友:
OC是进桥的吧。。过流检测。。不知道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