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昂达N68无核显的,修好了。和新手兄弟分享一下。

楼主(2014-02-24):
其实修好这块板,是排除法而已。。。一块昂达N68S,VER:1.0,故障首先是,一开机,一秒左右多,马上掉电,按照以前的思路,除了刷BIOS,就是加焊南桥了。特别是AMD,基本都是加焊南桥,不过,基本都没修好。这次我就死马当活马医,反正没啥事,就测测呗,随便一测,发觉VCORE掉电前瞬间有1.9V,万用表抓瞬间不准,我没别的工具,还是用万用表,测了十几次,还是1.9V的瞬间电压,排除法吧,测了上下管都没有阻值偏大偏小的样子,只接更换了ISL6566,上电OK,正常跑码,心中正开心呢,跑了个代码  41  ,没显示,换诊断卡还是41,没显示,没见过这个码,也没办法,就接了个蜂鸣器,跑41时,一长两短,嘀嘀嘀,这是明显的集显问题啊,我想完了没戏了,换以前又是焊桥,我就随便拿了一个独显接上,正常亮机,但还是一长两短叫,但有提示英文意思是PS/2键盘找不到,不会IO也有问题吧,到这儿,我都想放弃了,修这么久了,好不甘心,细想下,集显不正常和PS/2同时不正常,除了桥,BIOS应该也有关系,用了下排除法,刷BIOS,结果。。。。OK,呵呵,有点意外,反复开机断电试机都正常,保存BIOS功能重启都正常,确认OK,就发来和新手兄弟们分享一下,集显这种大问题有时也能无意中修好,掉电这种没指望的故障也不是一定要焊桥,呵呵,见笑了啊!

网友:
41一般是BIOS问题 我遇到没见过的代码一般直接先刷BIOS

网友:
维修就是在探索中不断成长啊

网友:
上图就好了可以看得清楚些

网友:
我手头上在捣鼓一块945GC大板,集显开机BIOS画面有竖条纹,可以进PE装系统,可以进安全模式(PE和安全模式显示正常)。正常模式就会在XP滚动条后重启。插个独显上去就可以正常运行。。。手头上只有万用表、风枪、电烙铁和几块废板,谁给点意见从哪儿修试试。

网友:
估计楼上的要换集显了

网友:
供电时钟正常的时候一般我首先就是刷BIOS

网友:
多搜索,查图纸,多总结,时间长了就好了

网友:
没有集显BIOS问题?难道BIOS设置集显的地方出错了?不然还真想不通呀?bios检测集显的时候出错了?

网友:
我记得以前跑41时 不是内存就是BIOS   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
可惜没有图,要不又是精品了@!

网友:
有没好点的刷BIOS工具呀,推荐一下

网友:
在探索中学习

网友:
4l,以Bios,内存有关吧。

网友:
维修经验很重要啊!

网友:
1.9V瞬间偏高导致掉电,直接换芯片好了   汗汗   我觉得和反馈电路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