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T60暗屏

楼主(2014-02-24):
一开始我上了一个通用高压条,最后上起来看前后的开关灯不亮,我又去买了一个原装的高压条,还是不亮,最后我查,blacklight on信号没有,我查了lid-swtch也是好的panel-bklt-ctrl有3.3v,还有哪里不对啊。还是暗屏。我换了高压条和屏线。就是主板上哪里有问题。。。。。。。。。求解释

网友:
这现象是少组3V,T400,T61,不少机都是屏线可是蓝牙这问题。

网友:
看下图纸,少组3V电压的可能性大,没图纸在这也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