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110 不认网卡 无线网卡 USB

楼主(2014-02-24):
N4110 不认网卡 无线网卡 USB      网卡 无线网卡 USB 接口都在小板上面     能正常进系统   主板上的一个USB 接口能正常使用    电路图上的接口上的各个电压都正常     CLK_33M_LPC电压0V   求指导改查什么地方

网友A:
有木有时钟芯片 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木有时钟芯片 换一个试试

这个CLK_33M_LPC 是南桥发出来的

网友B:
貌似有映像这个会坏网卡·小板子上的去掉试试

网友C:
换个小板试试不就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小板试试不就得了

换过俩个了  一个拆机的 一个全新的   都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z换南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有映像这个会坏网卡·小板子上的去掉试试

小板子已经换过试过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
没有很高的把握之前   还是不动为好额

网友D:
5系列之后的就没有时钟芯片了 要是那个独立小板没有问题 很大可能要换桥了

网友(点评):
5系列是有时钟的 不要误导人 HM6系列 已经没有时钟芯片

网友B:
那只能是桥了·干下快的很·毫不犹豫的

网友E:
不着急换桥,先做了再说

网友F:
还是先重做下南桥试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5系列之后的就没有时钟芯片了 要是那个独立小板没有问题 很大可能要换桥了

现在还有点就是   为什么USB 的 5V 供电不来  USB 的5V供电   好像跟时钟也没什么关系吧?   所以我还是不想干南桥   USB 供电时5V 经过一个8脚芯片转换过来的    都在小板上面   8脚芯片的开启信号测了一下没电压    就是想问一下   这个图上的USB 开启信号是哪一个? 小板图纸找不到  跑了线路也是一个三脚的场馆    控制级没电压  接着跑线路  没找到是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着急换桥,先做了再说

现在还有点就是   为什么USB 的 5V 供电不来  USB 的5V供电   好像跟时钟也没什么关系吧?   所以我还是不想干南桥   USB 供电时5V 经过一个8脚芯片转换过来的    都在小板上面   8脚芯片的开启信号测了一下没电压    就是想问一下   这个图上的USB 开启信号是哪一个? 小板图纸找不到  跑了线路也是一个三脚的场馆    控制级没电压  接着跑线路  没找到是哪的

九叔 -5 重复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只能是桥了·干下快的很·毫不犹豫的

现在还有点就是   为什么USB 的 5V 供电不来  USB 的5V供电   好像跟时钟也没什么关系吧?   所以我还是不想干南桥   USB 供电时5V 经过一个8脚芯片转换过来的    都在小板上面   8脚芯片的开启信号测了一下没电压    就是想问一下   这个图上的USB 开启信号是哪一个? 小板图纸找不到  跑了线路也是一个三脚的场馆    控制级没电压  接着跑线路  没找到是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先重做下南桥试下吧

现在还有点就是   为什么USB 的 5V 供电不来  USB 的5V供电   好像跟时钟也没什么关系吧?   所以我还是不想干南桥   USB 供电时5V 经过一个8脚芯片转换过来的    都在小板上面   8脚芯片的开启信号测了一下没电压    就是想问一下   这个图上的USB 开启信号是哪一个? 小板图纸找不到  跑了线路也是一个三脚的场馆    控制级没电压  接着跑线路  没找到是哪的

网友B:
先飞个5v过去给usb 看看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飞个5v过去给usb 看看能用吗?

现在我把三脚的MOS管的控制脚电压飞了个3V 过去  现在鼠标能亮 鼠标的数据脚电压也有 不过硬盘和屏都在店里明天再去测一下

网友:
楼主快换南桥吧,换了就好

网友G:
楼主是不是有短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不是有短线啊

没有断线   准备今天报个价格   换南桥了

网友:
我这里最近也来了台N4110  故障和楼主说的一个样  USB 5V强制拉过去也是不能用

网友H:
楼主修出了吗?是南桥导致的还是USB 5V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修出了吗?是南桥导致的还是USB 5V导致的?

准备换南桥的    但是给客户报了价格  客户不修了  就没换

网友I:
USB没有供电,找不到开启,直接飞个5V看下,不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南桥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USB没有供电,找不到开启,直接飞个5V看下,不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吗

飞5V 过去了 但是鼠标供电是有的  但是 还是不能用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有修好

网友:
一定是南桥。。。换吧。。

网友:
换时钟货南桥!~~

网友J:
路过瞧瞧看这个你的狠心啊楼主

网友K:
楼主,搞定了吗,期待。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刷BIOS 不行就做南桥

网友:
南桥的问题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路过瞧瞧看这个你的狠心啊楼主

? 狠心? 很新?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搞定了吗,期待。

我报了客户换南桥的价格  但是客户不接受 没有继续修了   谢谢各位的捧场额

网友:
楼主换桥好了说一声啊

网友:
打赌是桥 lz果断干吧

网友:
干南桥试试

网友:
着急修好就耐个飞线嘛。。。不着急就找料板换换~

网友:
还是先把5V整出来,先别干南桥,因为你有一个USB是有用的。
9cf86043ee
没有这个小板子的图纸 跑线跑了半天 也没找到这个USB 的开启信号是哪儿发来的
详情

网友:
关注关注。。可能是南桥

网友:
怀疑南桥,先查查周围吧

网友:
供电的可能大一点

网友:
南桥挂的了 我今天修了个N4110 把67换成65 居然关机重启了 有朋友遇到这个问题的吗或者定制的BIOS

网友:
我的 dell3450 也是这个问题 pe能用 bios也可以用进系统就不能用

网友:
打对PLC 33M对地阻值,看是否空虚了

网友:
楼主试下BIOS放电一下,我也遇到一台一模一样的,

网友:
应该不是南桥

网友:
看看接口是不是有问题吧 我修过一个不充电 就是那个接口有问题

网友:
小板上有3.0驱动芯片吧。没有把网卡芯片拔了。最后就剩桥了。

网友:
只能换桥试试了,再纠结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