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开机显示 30秒准时掉电

楼主(2014-02-24):
东芝C600 英业达代工的,主板6050A2448001-MB-A01 CT10RG  芯片组HM65 独立显卡 客户拿来时开机显示掉电,拆开看主板HM65跟显卡都换过bios也被人刷过,裸机PE测试掉电,进bios也要掉电,开机什么都不做掉电,我大概测试了掉电时间是28秒左右。测量了一下各个电压没有发现问题,温控芯片电压也正常,温度也是正常的,换了一下CPU\内存、刷了bios、更换了PCH HM65故障依旧。现在不知道从那下手了。修到过这问题的同行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修这种故障的机器需要有示波器,而且示波器使用要比较熟悉,可以去抓哪个电先掉从而判断故障点,不过这样修非常 耗费时间

网友:
亮机掉电的不好弄啊  费时间

网友:
貌似有nec大电容吧!改之

网友A:
东芝 狗日的  NEC 有的话直接换   。 还有你跑一下鲁大师 看掉电吗   ??  那个电源线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芝 狗日的  NEC 有的话直接换   。 还有你跑一下鲁大师 看掉电吗   ??  那个电源线容易坏

楼主已经说了,他说28秒掉电,还能等到鲁大师么?我想是等不到了,除非用很好的固态硬盘然后才能有那么块的开机速度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