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4-02-24):
盈通主板MS-G41ML S2不触发,待机五点电压满足了,ec是NCT5577D,21脚待机电压正常,49脚rsmres3.3V正常,按开关有29脚有高低高的跳变,但是28脚没有高低高的跳变到南桥,8、52脚待机是没有电压的,也不知道是不是IO坏了,遇到过的高手给点建议

网友A:
去论坛看一下,引脚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论坛看一下,引脚定义

我不是把引脚定义的图片上传给你们帮我分析了吗

网友:
果断换IO,因为28脚没有跳变。不过保险起见,先看下南桥的士2。768有没有起振,RTC有没有电压

网友:
南桥你查了吗

网友:
南桥和IO的待机条件查一下,AVCC3这个引脚是要有电压的,把这个52脚翘起来测测焊盘上有没有3.3的电压,如果有的话那就去换IO

网友B:
是的  先测下南桥 跑跑线  28到南桥有没有元器件短路把这个电压拉低了  或则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你先看看49脚有3.3没,没有就查VCCRTC.RTCRST.32.768.VCCSUS3_3。然后就是PWRBN#.SLP_3.PSON#,如果这些都正常就上电了。

网友:
查看系下南桥的 开启条件

网友:
把那个脚翘起看看有没有电压跳变

网友:
换一个,I问题吧

网友:
查查上电时序   看看EC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一点一滴学习中,谢谢分享~

网友:
一般看一下ec或者南桥,都会引起不触发,或者强制加电,看看有没有发烫的地方,维修起来也快。

网友:
果断换IO果断换IO

网友(2016-03-22):
引用 网友B:
是的  先测下南桥 跑跑线  28到南桥有没有元器件短路把这个电压拉低了  或则是南桥的问题

一般是上拉电阻阻值变大引起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换IO看下,南桥待机测试条件异常的话,是接受到28脚发送的高低高电平跳变PSOUT信号,本身是不会发送高电平SLPS3信号到31脚工作的。

网友:
首先。IO的条件没满足,供电没有怎么工作。但供电。没问题。再换IO

网友:
I/O的8、52脚不是待机电压,待机时电压是没有的,你先查28脚有没有高低高跳变,若没有挑起I/O 28脚看是否有跳变,若有则南桥拉低,若无则I/O坏(或I/O待机工作条件没满足),若28脚是正常的,那就查31脚SLP_S3#有没有持续的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