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显示器不开机

楼主(2014-02-24):
今天接到一客户机子    通电后不显示  电源指示灯不亮   拆机后发现380V电容鼓包  更换后OK

网友:
难道没有其它坏的吗

网友:
一般其它的都还没坏,因为电容才鼓包,还没烧,所以应该还不会烧成短路的情况

网友:
大电容 坏的不多  12v5v电容坏的多

网友:
很少遇到大电容鼓包的,一般鼓包会有其他元件一起坏

网友:
大电容坏了 一般整流桥也差不多了

网友:
楼主又捡到钱了。

网友:
电容鼓包,是不是市电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
我怎么一次都见不到大电容鼓包的- =

网友:
可能是长期待机照成的吧

网友:
我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