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信号没有,如何维修

楼主(2014-02-24):
PG信号没有,如何维修

网友:
PG信号是啥??

网友:
辅助电路  7500供电  12    14  5 给你三个提示肯定就有了%100

网友:
主要修供电 电路

网友:
+5V叫源正常就好修,没有难处。

网友:
描述太简单了 详细才能判断

网友:
写的太简单了的,不知道那里的问题!

网友:
看看电源管理芯片有没有问题,不行就跑线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各组输出电压基本正常,无P.G信号电压的原因主要是两个大高压滤波电容(220U/200V~250V)的容量不一致造成的。多数时候是与之并联的均压电阻(150K)有一个开路。

网友:
按照芯片的工作条件去查, 工作条件要满足

网友:
PG信号真不好修

网友:
PG信号通常由芯片产生,如果芯片外围电路正常,则芯片坏。但经常是外围电路工作不正常。
通常表现为电源开关机不正常。

网友:
PG信号看的我头晕

网友: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芯片工作条件那是有经验人干的 我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