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sony svs131e1dm 问题

楼主(2014-02-24):
开机 logo 过后显示

checking media

然后 operating system not found

怀疑是硬盘坏了 硬盘拿出来一测果然是坏的

但是换其他硬盘上去 也显示一样的 找不到系统

开机F1-F12都按完了也 进不了bios

插pe优盘也没有

特来请教 谢谢大家

网友:
补充 关机状态下直接按ASSIT键 进入bios了 也进入菜单选择了从优盘启动

但是还是无法启动PE 新换的带系统的硬盘也不好用

网友:
更新    将bios 设置成LEGACY

这下能进入pe了 我来测一下能不能识盘

网友A(2016-08-07):
我的也是报这个 一直不知道哪里问题 刷BIOS一样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报这个 一直不知道哪里问题 刷BIOS一样不可以

http://www.upantool.com/jiaocheng/boot/6932.html参考这个帖子解决

网友A:
找一下 看机子有没有 复位开关呀 有按复位开关 开机 应该是有进BIOS  然后 设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下 看机子有没有 复位开关呀 有按复位开关 开机 应该是有进BIOS  然后 设置一下

http://www.upantool.com/jiaocheng/boot/6932.html参考这个帖子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