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到一块华硕A42J笔记本开机1.5A不亮

楼主(2014-02-24):
今天修到一块华硕A42J笔记本,开机电流到1.5A就不走了屏也不亮,怀疑显卡问题加焊了一下,测试开机正常了,装机在开机还是到1.5A不走了,屏幕也不亮了 ,加焊完就亮了一下,问一下大家有没有碰到多这种问题,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重植显卡嘛

网友:
换掉靠谱·新的也 没几个钱

网友:
换显卡吧  这个新板子 显卡加焊了 应该用不了多久

网友:
没用的。这款机器  显卡有一组电压不出来就是这样的。加热后能工作冷机有不能启动。你测一下显卡上面的LDO电压有没有输出。我记得好像是0.7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