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用笔记本 适配器不能开机 电池可以开机 有图纸

楼主(2014-02-24):
(图片)

网友:
等待高手帮你解答

网友:
查一下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同意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试试刷BIOS,但一定要刷正确的版本,我的一个CQ40也是这个情况,最后刷BIOS后搞定,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
把公共点改成12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公共点改成12V吧。。。

把适配器换成12v的不更好

网友B:
最后  把393前面的电阻换了 好了        说明一下情况  希望对别人有用

网友:
分压电阻的事

网友:
保护隔离的问题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  把393前面的电阻换了 好了        说明一下情况  希望对别人有用

这是什么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