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表使用 求解。 。 。

楼主(2014-02-24):
我用万能表测笔记本主板电容时用的蜂鸣档,两笔测电容两端一直响,然后表值从14.24直接降到0.02有时候是0.01,这是不是就可以知道电容是坏的,短路 ??  还有一种是测电容时表值显示为1,这是不是也是短路,损坏??   蜂鸣档测电感时显示为1,也不响,所有电感我测都是1,怎么回事??   万能表如何使用,请大神讲详细点。。求解

网友:
楼主,你万用表型号也没有写。测量那里的电容也没有写。我猜测你测量电容时。电容有一个充电过程,然后就是你说的响。然后显示1的时候就是充电过程完了。你把电容两脚短接一下,再测一次又会出现0-1的过程。楼主显然不是搞维修的。基础知识都没有。

网友:
俺也不会用,俺是业余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