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上网本N148,待机正常,触发瞬间掉电,可重复触发。各位师傅指点下掉电的思路...

楼主(2014-02-24):
关于掉电的文章拜读了不少,向网友们无私奉献表示感谢,但理论上升到实践真的还挺难的。

同事一台三星上网本N148,待机有线性3.3和5V,触发瞬间掉电,电流表动一下就恢复待机,而且可以重复触发。经过验证确实没有明显短路点,瞬间掉电可能原因不外乎:缺电压、温控、后级电压短路等

瞬间掉电由于速度太快,万用表反应不过来,不过测量各大供电(待机 桥 内存 核心)在瞬间都有电压值,pg也都有反应,只是不足量,姑且认为没问题。如果是广达可以测量hwpg, 华硕可以看force_off#,现在三星这个上网本不知道看啥, 如何判断是否缺电压?

补充内容 (2014-2-26 15:40):
解决了,原来是我设置的问题。 本子拿来没有适配器,一般可调电源总是固定在18.5,同事只说这本子电压低,于是把电压调到14V(电池标注电压11v),结果isl6255条件不满足。

网友A:
掉流到多少瞬间掉电?

网友:
最好用示波器量

网友B:
查一下PG    有没有PG的大与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PG    有没有PG的大与门

他没有大与门,一个串一个,还有些悬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流到多少瞬间掉电?

瞬间结束,电流一闪即过,有时候看不到电流跳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他没有大与门,一个串一个,还有些悬空了

那就是应该有短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应该有短路的

记得读老师们的文章时,有一句话,说如果能重复开机则说明不是短路问题。不是很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记得读老师们的文章时,有一句话,说如果能重复开机则说明不是短路问题。不是很明白

待机电流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流是多少?

看不到啊,一闪就过,最大也就0.5,有时候电源都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