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26寸的电视电源板点不亮27寸的显示器灯管

楼主(2014-02-24):
为什么用创维电视26S12HR的电源板点不亮27寸的显示器灯管,是不是显示器的高压接灯管电路和电视的接灯管电路有什么不同

网友:
点不亮估计是不行

网友:
电压不够吗?

网友:
接线正确吗

网友:
保护机制吧。

网友:
创维电视26S12HR的电源板是不是电源高压一体板?如果是,请把高压驱动IC去保护在点27寸灯管,搞不好就来黎塘永安东路7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