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35G开机掉电

楼主(2014-02-24):
ACER 4535G开机掉电,板号:LA-4921P,测无+3V和+5V,测U23和U24的G极无电压,求此板的图纸

网友:
此板是AMD独显的机器

网友:
这个图纸论坛有的。大部分故障是上电不显示的故障!

网友:
重点检查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论坛有,上次我还下载过

网友:
我也需要。不知道哪位大神有

网友:
终于修好,原来是却+3V和+5V导致的开机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