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CER 4738G笔记本,外接电源,大电流0.2A,不开机

楼主(2014-02-24):
应该是短路了

打开后盖时有一个螺丝掉了下来,先检查短路吧,各处电感对地阻值没什么异常,不会是那颗掉下的螺丝短路的吧?检查到EC附近时,发现有三个电容短路,正面一个,背面两个,分别是:

拆下来单测发现电容是好的,查图纸

发现风扇转一下停一下,测5.0V线只有3V左右,3V线只有0.4V左右,打开图纸看,应该是EC烧坏了,网上订货两个,明天再修吧。

来货了,接着修,焊上新的EC

装机测试,OK了,等客户取机吧。。。

麻烦来了,客户取机时,开机给他试机,上网听歌时,电脑无声,插上音箱有声音,记得以前修过一台机,也是类似问题,修静音电路修好的,再试试吧,查图纸找声音芯片和功放芯片看看:

切断EDPA信号脚试一下,把下图中右侧小圈的U1047脚到U29 2脚的线路中切断

装上主板试下,这下完了,连插上的音箱也没有声音了,我倒,我使劲倒。。。

再把线接上吧,选择那里切断也是因为那里空间大,需要接线时一下就接好了,接好后测U11芯片,发现第一脚本来应为3V的电压,测出来是5V,难道是因为EC烧坏时把声卡芯片给烧了?找个声卡同型号的料板出来,换声卡芯片吧!!!

在客户一头雾水、满脸迷惘的注视下,三下五除二装好,系统登陆的声音出来了,插上音箱,PERFACTOK。。。

网友:
赞一个,焊工确实不错

网友A:
直接就换芯片呀,。也不查查周边电路,只能说你运气比我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就换芯片呀,。也不查查周边电路,只能说你运气比我好

查了几个电容短路,把芯片取下来,再测短路的几个电容,如果不短了,直接就换呗

网友:
图纸顺序放错了,见谅

网友:
思路不错  0.2待机 摸也摸出来了  待机芯片发烫  接着测试3vldo 5vldo 阻值偏低 烧  哈哈哈 秒了

严重同意

网友B:
ec引脚那么多,有那么细,好焊吗?

网友(点评):
用热风筒焊啊~~倒~

网友:
楼主焊工真心很不错,由一颗螺钉引发的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c引脚那么多,有那么细,好焊吗?

这个问题真让人无语。。。。

网友:
这种我都是用烧机大法,把电压调到最小,手摸基本上能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引脚那么多,有那么细,好焊吗?

用BGA焊台啊!

网友(点评):
BGA?!热风枪总够了,用BGA的话就有点大材小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真让人无语。。。。

看来兄弟你是焊接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兄弟你是焊接高手啊

不是高手 我只想说 这是最基本的。。。焊接ec。。。。

网友:
基础焊工不过关,很容易在维修过程中造成人为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