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帝国之星GE-430WS小电源维修

楼主(2014-02-24):
品牌:帝国之星
型号:GE-430WS
故障:通电按触发风扇转一下就停,短接绿线也一样。。

维修过程:首先看到有怀孕的电容全换了,桥堆、大电容、热敏电阻、开关管、保险管都测了,没有发现异常,于是上电测试,300V大电容正常,短接绿线,风扇转一下就停,这个时候去测大电容,300V也有,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问了一个老师傅,他说是保护了,叫我换了图中红圈这个就可以 ,可是我换了,还是一样。。无语。。。

我现在已经不知道该怎么修了,像电源这种问题一般都那部分引起,求大神别吝啬,求科普。。

网友:
整流管击穿了

网友:
可是测到又好像没有问题。。怎么解释啊?

网友:
首先整流管一定要拆下来或是用注射器的针头剥离开焊锡,再测量比较准确。其次,检查输出端的滤波电容。

网友A:
整流部份应该问题不大,稳压及检测部份的问题导致保护哟?!

网友:
测量芯片电源看看那里电压差大,

网友:
你的电源芯片的型号,还要量一下芯片各脚在短接绿线前后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流部份应该问题不大,稳压及检测部份的问题导致保护哟?!

你想说什么?说清楚点。。。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6105的IC,这个电源你可以先确定是哪个电路问题,短接4脚6脚,就是把这个2个脚接地,在短接PSON启动,看看能不能开机,在看仔细听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声音,如果启动没有声音,就是输出部分保护了,如果有声音就是推挽电路问题,其他的IC也可以这样来确定的,就是接地的脚不一样

网友:
开机风扇转说明待机开机各部分条件正常,启动电路打开开关,各大电路供电输出,开机后停止说明供电输出后IC比较电路发现某处供电电路输出异常,开关关闭。查IC各比较电压脚开机后条件是否达到后查相应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6105的IC,这个电源你可以先确定是哪个电路问题,短接4脚6脚,就是把这个2个脚接地,在短接PSO ...

我这个是WT7520的IC也。。怎么搞?

网友(点评):
用表笔分别接在12V、5V和3.3V的输出接头上,分三次短接绿地,测量三个电压看看那个电压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是WT7520的IC也。。怎么搞?

这个7520这个给忘了, 你自己去查下PDF资料,把OPP OVP的脚接地后,短接PSON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