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51G, emachines e640 通病 BIOS

楼主(2014-02-24):
故障加电不显,开机电流 0.2-1.7-1.4-1.3 重置北桥显卡都一样最后刷 BIOS 亮了。

修两个都是一样的故障,第二个是 emachines e640   找了个Acer 4551G 的BIOS刷 一样亮机只不过开机是 宏基的标 Acer  不是 emachines,所以这两个BIOS是通用的,主板也是一模一样 AMD的。

网友:
gan修好 一台  这种故障就是通病

网友:
好多新机器都是 bios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过几台  有的是CMOS 有的是BIOS 北桥还没遇到过

网友:
哥们 你的bios集显还是独显 版号多少

网友:
遇到过这种机器。宏基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