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清华同方--在线等,,,急求各位老师帮忙!!!

楼主(2014-02-24):
新买的RT809F,还不大会用,以前修电视机都是用的自己做的打印口的那种;今天遇到台清华同方的TFT22W90PS(代码:tgj21L82f),版号好像是715G2833_TSUMU58NHL-LF-1_25L2026.屏的型号是 CLAA215FA 01。。怕用VGA刷不好,把握起见,拆下芯片刷,虽说费事,稳妥第一,有时间了再系统学习学习。
拆下来的25L2026拷贝到电脑上留存,下载了个网上搜到的程序,刷完提示校验失败;旧版上拆个25L010,写入成功,但装回板子上却开不了机了。。。再把原机程序刷回去,,开关机正常,但是只要按动按键,里面的菜单就向下跳,和向下调整按键漏电的故障现象类似,,乱套了。。用户还很着急,费半天唇舌才把人打发走。
求各位大师指点,再求程序。

网友:
着急发错版块,见谅

网友:
楼主现在用的哪个芯片?原机的还是25L010?这两个IC的容量一样吗?

网友:
25L2026是256K的。。25L010是1M的。。换25L05也是出同样的问题,应该还是程序数据的问题吧?

网友:
换按键试试

网友:
菜单跳,就换按键。

刷程序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