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超级本加电2点多电流不显,怎么外接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4-02-24):
HP超级本加电2点多电流,不显,怎么外接显示器,用什么设备外接显示器,只有HDMI接口,求助大侠们,有修到过的不,谢谢了

网友A:
接个usb键盘看看,键盘有没有反应,另外显示器也很多都有hdmi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个usb键盘看看,键盘有没有反应,另外显示器也很多都有hdmi了

直接用线接HDMI显示器,能显示吗,没有试过

网友:
现在电视机都配HDMI接口的,实在不行用转接头吧,HDMI转V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