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华硕 M4N78 SE

楼主(2014-02-24):
买了一块坏板回来练手  通电后没有复位    测供电  供电不全
上图片   本人新手  这是NV单桥的板子  上电时序有点不清楚   内存槽下面的应该是总线供电吧  已经被人动过   下面应该是先修这个供电还是CPU供电啊  测了一下CPU供电管理芯片  供电都有  没有EN  查了一下点位图是从桥过去的

网友(点评):
内存-桥-CPU-总线应该是这样

网友A:
总线供电先弄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总线供电先弄出来

那AMD   NV单桥的板子上电是 内存  桥  总线  CPU最后才出来的嘛

网友:
NV时序   内存        桥 CPU               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AMD   NV单桥的板子上电是 内存  桥  总线  CPU最后才出来的嘛

你的时序是英特尔的

网友:
AMD的时序是:内存-VDDA 2.5 -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    你的主板内存供电己有了就还有VDDA 2.5 和CPU的供电没出...先把这两个修出来

网友C:
内存---VDDA2.5---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

网友:
估计桥坏的多

网友:
这个板子我有五六块 修不出来的

网友:
这板 我焊桥 焊好过一片

网友:
总线供电时最后出的

网友:
加焊下桥了,桥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D:
AMD+NV的时序,内存--桥--CPU---总线
1+5VSB降压得到+3.3V_dual/+1.5v_dual给桥和I/O供电,RTC电路不参与触发
2I/O发出PWRGD_SB<RSMRST#>给桥,有的板子由3.3V直接上拉
3,桥得到供电后,25M晶振起振
4,触发开关,产生PWRBTN_IN送给I/O
5I/O发出PWRBTN#给桥请求上电
6,桥发出SLP_S5#开启内存供电,供电正常后返回/SLP_S5#直接返回MEM_VLD给桥
7,桥延时发出SLP_S3#I/O允许上电
8I/O发出PSON#信号拉低绿线
9ATX电源输出+12V/+5V/+3.3V各路主供电
10,主供电降压得到+3.3V/+1.5代替+3.3V_DUAL/+1.5V_DUAL给桥和I/O供电,并产生VDDA2.5VCPU模拟电路供电。
11ATX电源在各路供电输出正常后,发出ATX_PWRGD的电源好信号给I/O
12I/O发出PWRGD信号给桥,表示供电正常。
13,桥收到PWRGD后,发出CPUVDD_ENVRM电源管理芯片,产生VCORE
14CPU工作电压正常输出后,VRM电源管理芯片就会发出CPU_VLD给桥
15,桥再发出HTVDD_EN开启总线供电,返回HT_VLD给桥
16,桥收到HT_VLD信号后,发出CPU_PWROKCPU,延时发出PCIRST#,最后发出CPURST#

如果错误,批评指正!

网友E:
你看一下内存插槽头上那个MOS管,我看你上面标的D极1.8,S极为0有点不对……

网友F:
13楼正解了,NV时序:内存——桥——CPU——总线,如果自己都不懂上电时序就不敢误导别人啦,上面楼的还有把intel的时序说成NV的,这样会误导新手的

网友:
按时序修还是很简单的,先修电压,,时钟,,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AMD+NV的时序,内存--桥--CPU---总线
1,+5VSB降压得到+3.3V_dual/+1.5v_dual给桥和I/O供电,RTC电路不参 ...

非常感谢  估计桥坏的几率大  忘了说了 现在而且自动上电  长时间短接开关针 也不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13楼正解了,NV时序:内存——桥——CPU——总线,如果自己都不懂上电时序就不敢误导别人啦,上面楼的还有 ...

是的啊  英特尔的上电时序我很清楚  按照他那样说的要我先把总线搞出来不就成英特尔上电时序了吗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板

网友:
先要分清上电时序再弄板!

网友:
应该是 桥的问题了吧!

网友:
二楼的时序学习了

网友:
焊桥有很大的可能把CPU供电焊出来    至于怎么解释   这我还真不会   反正这情况有焊好的例子

网友:
学习了 这个时序记下了

网友:
先搞清楚时序,时序很重要,继续学习吧

网友:
如果有自动上电,不能关机的情况,不妨先换个IO看看

网友:
单桥的板子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看一下内存插槽头上那个MOS管,我看你上面标的D极1.8,S极为0有点不对……

是的啊  S级没有控制过来啊

网友:
单桥的板子爱出这些问题,可能虚焊也可能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VDDA2.5---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

你这个是AMD芯片组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