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简单的故障检测

楼主(2014-02-24):
一、笔记本维修目视捡查主要包括:
机器新旧、外观、是否有人为因素(摔、压、进水等)有无损伤、缺件,烧毁、是否有维修史(BGA、IC、 场管、电感等有无连锡虚焊,电源IC有无被对换,卡槽、接口有无异物)散热系统是否完好,风扇是否有灰尘堵住。(如果风扇接口被灰尘堵住了,我们发现了这对我们的判断有很大的帮助)机器的品牌型号,采用什么芯片组、显卡等(通病一看就知道了),这些都是在我们维修一台笔记本之前应该做的事
二、看电流变化判断主板故障的大概范围:
(0.01-0.05)---(0.2-0.5)----(0.7-1.0)----1点几 安,待机电流----CPU供电及其他供电-----档内存------当显卡
看电流,是我们修笔记本的最好的一个判断方法,电流就像是我们维修人员的一双眼睛。维修成功在细节,上面我写到的电流上升,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值,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懂电流的跳变。一般的机器待机电流都在0.01到0.04之间有少部分是在0.05到0.08之间。触发以后电压逐步开启电流会上升到0.5左右,在0.5以前可以查主板各个供电包括CPU供电,电流在继续上升就到CPU寻址的时候了(也就是CPU复位以后做的事),这个时候电流开始有跳变(高低高)当CPU寻址结束。主板开始自检,电流继续上升,过0.7到1.0之间还会有一次这个时候一般是内存,当主板检测到内存以后,电流继续上升,显卡开始工作,电流跳变。屏亮的时候电流会继续升高。。
这只是适合大多数笔记本的电流上升。还有很多笔记本的电流在0.6左右就可以亮了。V*I=W电压乘以电流等于功率,输入电压是固定的,那么电流的大笑取决于负载,也就是说负载越大,功耗就越多,那么电流自然也就大了
三、待机电流大,
插上电源后待机电流0.01-0.08(个别机器除外、这个电流是主板不上电池)属于正常范围,如超出0.08就要考虑到短路的问题了。如果是在0.1几左右的一般是微短,微短一般电源电源电路短路少,很多都是EC或南桥,和控制电路  如果待机电流一旦超过0.2几以上的,一般都是电压电路短路,这个就比较好查了,待机电流特别大的就是19V和隔离电路或是3/5V短路了。-待机电流产生方式:电源接口—隔离保护管—ALW电压产生电路.这些主要有EC、SB 、RTC供电、门电路、电池充放电IC所组成
四、无待机电流、不触发。也就是说主板基本没有产生功耗,也就是说没有负载才不会有功耗。如V*I=W是同里
1.隔离电路 VIN公共点电压是否产生,没有的话查隔离电路,以及AC_OFF控制信号
2.充电IC在部分笔记本电路中,充放电芯片的损坏,也会引起无待机。
3.EC,主要是控制 AC_OFF的开启,(隔离电路的开启)
4.AC_0FF信号电路
5.ALW产生电路及IC(3.3VALW 5VALW)这是待机3.3V 5V

五、有待机不触发
1.RTC电路 32.768是否起振,RTC电路的运作不仅仅是为了保存CMOS信息,它也是开机的必要前提条件,RTC电路,主要测量32.768是否起振来判断RTC的好坏
3.有无CMOS电压、CMOS电池放电
4.EC  PWRSW#是否有电压,触发是否有高低高的跳变4、SB损坏(测32.768对地二极体值,一般在600多到700多为好)
5、BIOS软件或是硬件损坏(BIOS参与开机的情况下)
6、有无短路,测各电感的对地二极体值
7、查待机3.3 5VALW电压是否有。
六、触发后电流低于0.5一下
1、测各电感是否有电压,哪个电感没有电压修那组供电(电池电感除外)!
2、没有内存供电或是CPU供电,只要查供电芯片和EC开启信号
3、是否有短路。SB\EC\NB\网卡等等短路都有可能引起这样的现象
4、SB。当PCI_RST#信号没有产生的情况下,开机电流有部分机器也是小于0.5的
七.全版无复位
1.这里的复位一般是指PCI_RST#。当然不是在所以的笔记本图纸中都是叫PCI_RST的。
   EC,当EC工作条件满足是,是要发出PM_PWRGD信号给SB,来开启SB;
2.SB自身损坏或是空焊
3.门电路坏、PWRGO信号不全
4.时钟电路
八、CPU不寻址、CPU无复位。也就是电流上去没有跳变。一般大概电流都是到0.7左右,但是没有跳变:
1、COMS电池放电"
2、是否有虚焊:按住南北CPU,加焊易虚焊无件
3、CPU本身及座子问题
4、查CPU工作条件供电0.9---1.2v、时钟0.3—1点几,复位1点多、PG 1点多、参考电压1.05,AD线阻值。CPU无核心供电首先要查其它供电是否正常。
5、无供电:看其他部分供电有无电压、查IC的工作条件VCC 控制信号
6、无时钟:时钟供电、时钟电阻、时钟与CPU之间的线路是否断
7、无复位: PCI无复位(重点查南桥时钟和供电、及门电路),PCI有复位重点查(北桥的时钟和供电和I\O、网卡、声卡、BIOS)。
8、AD线阻值:CPU到北桥 CPU到南桥.
9、部分机器码片会导致不跑CPU。
10、其它地方短路
11、BIOS    CPU复位了开始寻址了要是BIOS有问题,那电流现象是和挡CPU基本是一样的
九、不认内存
1、CMOS放电
2、内存及槽!
3、看内存工作条件,供电、时钟
4、北桥(量NB至内存的AD线)
5、INTEL 芯片组的在H55之前的主要查NB,H55以后的主要查CPU及坐子,AMD的主要查CPU及CPU座子是不是空焊了
6、码片安全芯片
十、电流基本正常不显示
1、测量显卡工作条件电压、时钟、开启信号、与NB的通信
2、测量显卡上面和背面的电容,如果短路,则显卡短路,或看显卡是否发烫。
3、刷BIOS。
4、换北桥、显卡、27M晶振是否起振。
5、显存是否短路或是空焊或是损坏
6、CPU 问题 (AMD最多见)
十一、掉电,有很大一部分是机器自我保护电路检测到异常而保护掉了。
1、温度、风扇
2、短路、如外设短路。USB短路等
3、缺少电压,没有电压,就不会工作,缺少哪个电压就查哪路
4、检测电路保护引起
5、没有检测到外设、如显卡、内存、CPU等:
十二、不稳定,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不能开机
1、加焊CPU电源芯片!
2、多测试,从细节出发,找到真正的原因,一般空焊或是PCB腐蚀断线比较多
3、RTC电路。32.768,晶振是主要检测对象
4、显卡,显卡空焊很多会导致有事可以点亮,有事不可以
5、休眠开关有问题,可以直接去掉休眠开关,还有电源开关不良也会这样)
6、南北桥空焊(同时会死机)
7、桥性能不稳定老化,或是空焊
十三、屏显示的问题!
1、灯管坏或是灯管老化,灯管两头打火也会导致屏暗
2、高压条坏导致屏暗,或是一闪就灭
3、主板上的屏线及接口以及接口附近的供电电路,电感保险是否有开路.
4、LED屏,升压电路在屏上,屏电路也会导致屏暗)
5、显卡问题、高压开启信号 ,可找合适电压连接到控制脚也会导致屏暗
6、EC检测屏的信号,控制屏开启
7、休眠开关导致屏暗
8、清空CMOS信息(当屏很暗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暗,这个时候很多是COMS的问题
9、重装驱动
10、换内存
11、显卡、显存等
12、LVDS接口芯片虚焊和损坏
13、屏线接口色差信号滤波电容损坏!
14、如是独立分离显卡则要考虑到插槽。
15、北桥与显卡通信电路出错。
16、CPU也有导致花屏的时候,尤其是以后H55芯片组的机器
17、本身屏不显,
十四、不认HDD\ODD
1、HDD\ODD本身损坏!
2、检测接口是否损坏、腐蚀或是接触不好有空焊
3、供电 时钟  复位
4、南桥损坏
5、硬盘芯片(个别机器上有硬盘-硬盘芯片-SB)
6、COMS设置
十五、不能上网
1、网线接口损坏,
2、防雷线圈.
3、网卡损坏
4、网卡晶振
5、南桥损坏
6、网卡供电电路
7、夏天雷雨天气这部分坏的较多

十六、没有声音,这个时候要份,耳机和喇叭,是同时没有声音还是一个有。
1、声卡本身
2、接口,当接口有声音,喇叭没有时有的时候是耳机接口坏,一直默认耳机插在里面
3、功放
4、喇叭
5、南桥坏
6、供电 时钟 及周围电路
十七、进系统死机、掉电、重启
1、系统问题重新做系统  死机
2、散热系统问题,散热不好(用一段时间死机或是掉电)
3、内存   死机、掉电、重启
4、南桥北桥显卡  死机、掉电、重启
5、硬盘;
7、CPU本身及座子和供电芯片
8.刷BIOS
9、档LOGO。LOGO前死机南桥 LOGO后死机北桥多
10、主板短路,掉电
11、认不到哦外设也会掉电
12、复位电路会导致 掉电、重启,
13、温控检测电路。导致掉电
十八、显示后蓝屏
1、系统坏
2、内存坏
3、硬盘故障,坏道多
4、显卡和北桥
5、COMS设置
6、CPU问题
十九、进系统黑屏 一般由 南北桥显卡引起。同时系统,显卡驱动也会导致。
二十、不能进CMOS设置
COMS电池放电
刷BIOS问题 刷BIOS
二十一、电池问题
1、充放电芯片虑焊
2、电池内部故障
3、充电隔离保护
4、充放电电路
二十二、键盘问题 、触摸板不能用
1、几个键货个别的建不能用 键盘坏的多
2、控制电路损坏 ,排容等
3、键盘数据线出现问题
4、脏 清洗
5、EC\SB
6、触摸板本身
7、软件

谢谢楼主分享资料!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的分享啊

网友:
楼主是百度来的吧?

网友:
很适合新手,从头开始

网友:
复制  放桌面上  天天看看

网友:
我是新手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些东西也就是我在当学徒的时候看看了,现在都忘了,可能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吧。

网友(2018-08-30):
请问RTC电路。32.768,晶振,应该怎么查?在哪?

网友:
急急急!!在线等。东芝老电脑不会修急的团团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