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 6237和TPS51427

楼主(2014-02-25):
最近遇到一台ACER 4535G无待机不触发问题,板号是LA-4921P KBLG0,上次修过北桥,这次回来第一次上电屏幕能正常点亮,心里暗囍。                                                                                                    但是在断电后,发现不触发了,看待机电流,三位数可调电源,插上瞬间有待机001,拆机测3V 5V没有,待机芯片是TPS51427,图纸上是SN0806081HR,有些同行遇到的是ISL6237,心想,这板子太变态了,同样的机器,板子待机芯片都好几种。

经检查无明显进水,短路,测了一遍TPS51427基本条件都满足了,由于手头没有51427,就用ISL6237代换了,但是还是不行,以为3V 5V滤波电容有问题,换了还不行。幸好手上有个ACER的英特尔芯片组的机器,待机芯片也是51427,仔细检查后发现5脚电压正常时有3V还是5V的(现在记不清了,)不正常时没有电压,我对芯片工作条件不是很懂,想问下各位师傅,这个51427和6237可以代换吗,还有51427满足那些条件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楼发发个芯片 的PDF啊

网友(2016-03-09):
可以代换的,,我这个主板,板子上是51427图纸上是isl6237

网友:
我也有个sony的机器是51427  确定可以用6237代换吗

网友:
应该是可以替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