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G31T-M9 V1.0 不上电得维修

楼主(2014-02-25):
      这张精英G31T-M9 V1.0主板是客户拿来的,拿来的时候是不上电。开始判断是IO IT8713F 坏,手头上面没有这款芯片。去网上订了两回来。心想多买一个做备用.昨天早上芯片到了,客户又来电话催啦。赶着去投胎么!讨厌,心不甘情不愿的,放下手头上的工作,拿起这块主板换IO吧。用热风枪吹下原来的换上新的,凉了。接上电源,点开关,我去!还是不上电。心想不会买回来的就是坏的吧?或者热风枪太高温度装上是弄坏了?还好还有一个,继续换吧。这次把芯片吹下来,装上去的时候不用热风枪了,用焊烙铁小心焊好。怀着忐忑的心情再次接上电源,点开关。哈哈,亮起跑码显示了。
    兴高采烈的打电话给客户,老板,你的主板搞好了,快来拿吧!没多久客户给了钱拿回去了。
   今天早上回到店里,怎么台上要放着一张一样的主板呢?谁的啊?乱放。拿起来看了看,我去,是昨天修的那张,怎么回事?正想着,这块板的客户又来电话了。那客户说了一大堆话,你怎么搞的啊,有没有修过的啊.....ding ni a !不想听他废话了。我说是不是你的电源有问题啊。又把IO烧坏了啊。他说修好后他就换了新电源了,原来主板就是这样有时能开一下的情况。哎,带着怀疑压抑心中的愤怒,换慢地挂掉电话。心想IO换了,钱已经花了,不搞就亏了,继续搞吧。
    从网站上找来了图纸,有图纸就好办啦。上时序图
测得第75脚PWRSW 按下再放开开关时 会有高低高跳变,实测第72脚PWRBT_L 一直高电平没跳变。难道IO坏了。测了IO待机供电第67脚有+5VSB。RSMRST#也有高电平。也测了下IO第71脚SLP3_L 有3.3V,对照时序图没触发前应该是低电平的啊。试试短接电源绿色线到地线吧。主板能正常跑码亮机。说明主板基本功能正常。究竟哪里出问题了呢。再看了下电路图 会不会是RN5排阻坏了,使得PS_ON一直保持高电平呢。换掉试试?换吧,还等什么!换了之后一点即亮,问题解决了。应该前面换下的两个IO是没坏的,马上去翻垃圾筒,因为被我扔掉了。是我怪错客户了,没亏IO反而还挣了一个,呵呵。
    总结:RN5排阻坏,使得PS_ON一直高电平。我觉得电路上时序图的跳变符号不一定正确。实测这块板触发时,第72脚PWRBT_L 是 高--低_高-- 的跳变,第71脚SLP3_L 是开始一通电到开机都是 高电平,第一次关机之后为一直低电平,再触发才是 低到一直高 的跳变。 以后遇到换了IO也不触发,试试短接电源绿色线,再点开关能跑码的话,一般都是PS_ON方面的问题,就从这方面入手吧。
      发帖经验还浅,技术还待提高。高手勿喷,多多指教。

网友:
思路很好,冷静修板别乱搞,仔细思考看图大多都能修好

网友:
我只能说表扬一下了。。。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使~要是没图纸,楼猪会怎么修呢?换IO?焊SB?最后换板么?

网友:
有图纸好修多了。。。

网友:
其实台式机主板现在都没有维修意义了。那么便宜。修电脑的哀叹啊。像这种板子修好了收50元最多最多了。淘宝上一抓一大把。过盛了。

网友:
我的一般先换板,后就修,

网友:
tais台式机主板 大修没什么价值了。

网友:
学习啊,小白的路不好走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啊!

网友:
楼主总结得非常好,遇到换IO依然不触发的,短接绿线试试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
先这么修多好    IO白定了

网友:
冷静的心态和心态决定一切~ 学习中~~

网友:
你技术是超级厉害。   学习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