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1002可以用FR107代替吗

楼主(2014-02-25):
应该都是快恢复二极管,FR107的耐压高,好像恢复时间不一样,可以换吗
我是小白,请大神轻喷

网友A:
可以的的,打下二极管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的,打下二极管阻值。

非常感谢,打下阻值是指什么,测好的二极管的阻值吗,PR1002已坏了

网友:
只要电流和耐压一样,都是快恢复管,完全可以代用,

网友B:
要看用在哪种场合,如果是做MOS管的保护二极管的话,最好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看用在哪种场合,如果是做MOS管的保护二极管的话,最好不要!

应该就是,MOS管旁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