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屏幕灯管疑似有干扰怎么解决

楼主(2014-02-25):
我有台华硕z99屏幕灯管跟有干扰一样外接灯管靠近屏幕从左边一半开始跟灌了水银一样不亮了一直到屏的一半离远点就都亮求大师解决

网友A:
不明白你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

网友:
灯管一半亮一半不亮?是的话换灯管吧

网友:
买个LED灯换掉啊

网友B:
换灯管啊,不行换整套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

就是开机后不接外电的话有一半屏幕是暗的
换灯管也没有用

网友:
lcd的可以换led的灯管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灯管啊,不行换整套背光,

你说的是换屏幕么
换了还是那样怀疑是哪里有干扰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灯管啊,不行换整套背光,

查不出来

网友:
把灯管两头线拆了,重
焊下即可

网友:
就是灯管的事

网友:
直接点,换灯管吧

网友:
换灯管呀,换上去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