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笔记本LED屏LED背光模块(通用LED升压板由于空间问题没地方放)

楼主(2014-02-25):
怪事还真多。今天接到一个同行送来的笔记本 HPCQ32,故障是LED背光不亮 ,仔细看屏上有显示。 据他介绍得知 : 一个客户是把这台机器给他装系统的,就是反应特慢。等他装到一半的时候屏幕一暗,在来就怎么也不亮了,外接才显示。 于是送修。~!
    到手后拆开屏 是led的 ,型号LP133 ,我的神啊。保险没有熔断,把屏电路板烧的黑乎乎~我想到屏就是没有背光其他一切正常,就想到找个LED升压板改装。无奈空间太小啊 没地方放 放进去了b壳没法盖严~真是棘手!想了半天突然想到这个办法:碎屏上的那个电路板可以利用~~! 想到就立即行动~找了个破屏 拆下电路板 把原来的LED屏线接口换了 飞了4根线 测试上机。嘿 果然正常了

网友A:
楼主,前面两张图片损坏,请重新上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前面两张图片损坏,请重新上传,谢谢!

图片才1.5M 上传不了啊 提示没有权限,QQ空间传的网络图片

网友:
高,以后试试

网友:
~ 图片来了~~~~!

图片:机子已经装好~只有这几张~

网友B:
学习咯,只是前2张图片挂咯。不然又可以学习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咯,只是前2张图片挂咯。不然又可以学习咯

7楼 可以看到 ~

网友:
图片已经搞好~~~~~!!!!!!!!!!!!

网友:
盖子能完全闭合吗

网友C:
楼主还真倒腾,要我直接换屏,利润不低,方便快捷,不过废物利用的很好啊~也没什么成本吧!

网友D:
两个屏的型号是一样的吗????

网友:
这个真是高,要是我就换屏了

网友:
当然能~ 已经拿走 很满意~ 外观完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屏的型号是一样的吗????

~ 不一样,一个13寸的  废电路板是14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真倒腾,要我直接换屏,利润不低,方便快捷,不过废物利用的很好啊~也没什么成本吧!

有成本啊~ 时间就是成本! 耗费几个小时!!~~

网友:
这么经典  以后可以借鉴一番

网友:
虽然有图片,但是看了半天没有没看懂,是飞了些什么信号的线?

网友:
还有这种事情

网友:
最好说明下是连接的那几条线,分别在什么地方接入

网友:
绝对大神级别人物。高手。羡慕,不过没有共享下改屏的思路。

网友:
不错值得学习,改个高压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