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 这个标示代表什么元件

楼主(2014-02-25):
一台联想B450 客户描述先是充不上电 然后用电源玩了一会自己就灭了 然后就开不了机查了一下
DCBATOUT 信号 短路 给点思路 这个信号太多并联 不知道查哪?还有图纸上标出的G元件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主板上海找不到这种元件
开不了机

网友:
是焊盘,测试点

网友:
楼上说的对·····电路接口

网友:
焊盘,隔离点

网友A:
和一条直线差不多啊

网友:
那信号没有跑其他什么地方吗?就这个???

网友:
楼主我昨天刚修好 同样的问题 你测5V肯定短路,然后烧一下。CPU背面有个电容烫。去掉电容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块焊盘。

网友:
楼上正解,是焊盘

网友:
跳线呀 板上的跳线

网友:
这个是隔离点 。。。。。。。。

网友:
测试点,板子上是个锡点

网友:
那是测试点

网友:
可以隔断的测试点

网友:
不用管g它只是测试用的

网友:
是测试点。

网友:
楼上都说的对!

网友:
测试点在图上就是焊起来的位置在微创中多见,等同于仁宝的PJ 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