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暗屏

楼主(2014-02-25):
显示器插在电脑上有时会跳出来桌面。但时间不到1秒。本人对显示器不怎么了解。还请各位大师帮我看下是高压板问题还是灯管。。。。

网友:
换电源板就好了

网友:
要不就是灯管了

网友:
   你先把显示器拆开,外接灯管,看看灯管灭不灭,如果还灭,那就高压板的问题,如果不灭 了,就是灯管问题,高压板坏的情况下,你不会修的情况,直接改高压板,灯管坏了,换灯管,换灯管的情况下,一定要小心!注意屏!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

网友:
还是放电脑维修店去看看吧,不会修强修问题会更大了。

网友:
灯管高压板

网友:
灯管或高压板,就是背光系统有问题

网友:
有一种高压灯管测试仪,一测试就知道是好是坏?灯管坏了,换灯管,也找一对好灯管,拿来,接到电压高压板上的接口上,通电一测试,就知道通常常亮灯,就是高压板是好的,若亮一下变灭。就是说高压板也是坏的,用表测试一下,就近一步知道,是高压线圈坏了,还是电路上的MOS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