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200挡logo。

楼主(2014-02-25):
联想一体机c200挡logo,请大师指点。着急。

BIOS刷了吗?

网友:
裸板上点会卡吗?你先排除一下配件有无故障

网友:
是不是南桥出问题了

网友:
真的不错啊!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换南桥啊 肯定是南桥坏了啊

网友:
挡LOGO,硬盘有问题,也会当

网友:
把外置拔了。

网友:
现在进展如何了。

网友:
把外设都去掉看是不是外设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