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6s 开机电流1.3a瞬间掉电

楼主(2014-02-25):
4416s 开机电流1.3a瞬间掉电 电压全部出来了。换了CPU 南桥故障一样 北桥重新自求了。是什么问题啊 。网卡芯片去了。

网友: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还是供电有问题,看看二级3.3和5v,还有充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供电有问题,看看二级3.3和5v,还有充电芯片。

二级的都出来了。充电芯片查什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供电有问题,看看二级3.3和5v,还有充电芯片。

充电芯片什么功能不正常会导致这样呢

网友B:
感觉像是没有BIOS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是没有BIOS资料·

BIOS刷过了

网友:
大侠们 指教指教

网友:
还有HP431 BIOS 那个有啊

网友:
上传一份 万分感谢

网友:
是后级短路吧

网友:
不上内存掉么

网友:
不上内存看看哦

网友:
不上内存也是一样会掉电哦

网友:
看下PWROK呢?应该还是少转换电压

网友:
楼主什么没查,直接换桥 啊

网友:
修过几台掉电北桥问题多些

网友:
后面供电,信号,

网友:
4416北桥修的多

网友:
我觉得是 别人把北桥 或者显卡 焊坏了。你测测

网友(2014-04-02):
你测测啊。这个用表可以测出来的啊 。我这有个板子不掉电 ,但是停在1.3 挣显卡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