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换了灯管线也换了为什么灯管还闪

楼主(2014-02-25):
一灯管有些偏红,换灯管后,不偏红了,但是电流不问,有时0.1,有时0.6,我接的是直流电源,又换了灯管,还是如此,感觉是不是灯管线坏了,找上后换了,还是不稳,没招了,请大师们帮忙是哪的问题

网友A:
估计你灯管没焊好 要么你用测试灯管诗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灯管没焊好 要么你用测试灯管诗诗

我换了三根了,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换了三根了,都是这样

现在倒是灯管不闪了,只是电流还在变化,每次变化0.01a,从0.7变到0.6,又从0.6变到0.7,这个是灯管换了灯线也换了后的结果,刚焊好后我直接就测,电流跳变很大,最小0.1,拔电后,歇了一会,再通电测就稳定多了,是不是刚焊接完不能测试呢?

网友:
静下心来 一一排除

网友:
如果灯管这边没什么问题,那就是高压上面电压不平衡,换一个通用高压板上去试一下

网友:
师傅们我发现是温度的问题,当焊完接头马上就通电,就会有闪烁,电流跳变也大,当焊完放置一段时间后再通电电流就会稳很多,不过还是在跳变,总在0.6到0.55之间跳变,好像一般的都是0.7,这个是不是低啊

网友C:
可能是你装到屏上后,有漏电,所以就不稳定。我现在都建议直接改也LED的。这样也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你装到屏上后,有漏电,所以就不稳定。我现在都建议直接改也LED的。这样也方便。

师傅,我还没装到屏上,一直都接的直流电源

网友B:
刚才又测试了,电流都到1.0了,太大了吧,不知大家换灯管这样测试不,太累了,一个灯管我从昨天换到现在了,是不是不用怎么注意电流的跳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才又测试了,电流都到1.0了,太大了吧,不知大家换灯管这样测试不,太累了,一个灯管我从昨天换到现在了 ...

改成LED的好了。不用这么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改成LED的好了。不用这么麻烦了。

没改过,还得改高压板吧

网友:
看看电源板12V 5V 电压时否稳定?  稳定的 就加焊下高压包   还不行就改个高压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改过,还得改高压板吧

是的。三个一组的灯条。改起来了价格差不多,还可以说是升级LED,价也可以收高一点。

网友D:
请问现在升级LED你们都有收多少钱

网友:
师傅们,我一直都用的直流稳压电源,给上面接个高压板,然后接的灯管测试,一直没有装到显示器上,那个灯管我又测试了,还是不问,一下上到1.3,然后灯管就灭了,发现这次把高压板给烧了
我那会怀疑是灯管线的插头有问题,就把它剪了,从旧的上找了个,焊上的,然后测试就给上到1.3了,就把高压板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现在升级LED你们都有收多少钱

我们这跟客户说升级LED的 ,客户还高兴着呢,报价150起步,客户欣然接受!

网友:
换灯管这么讲究?!为啥这么难

网友:
换灯管这么难吗?

网友E:
外接个高压条试试。记住高压条是5V还是12V的。。。 也有可能漏电了,那就做好绝缘工作。。。

网友:
重新焊接,搞好绝缘,不行再换一根

网友:
高压板还有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高压的问题 不稳定

网友:
一般都是焊接接头处理的不够好 绝缘做的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接个高压条试试。记住高压条是5V还是12V的。。。 也有可能漏电了,那就做好绝缘工作。。。

什么地方容易漏电呢?

网友:
高压改过吗?还有就是改了高压要去切断原来的高压

网友:
就是切掉那个12v 有个电感的

网友:
没有焊好、或者是灯管线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接个高压条试试。记住高压条是5V还是12V的。。。 也有可能漏电了,那就做好绝缘工作。。。

比如线和灯管接口用热缩管套一下,然后再外面沾点纸胶带。。。。

网友:
就是高压版的问题

网友:
高压部分有问题吧

网友:
用别的外接灯管试试啊,要灯管没问题,绝对是高压版的问题,要不就电源板不稳定,排除啊~

网友:
可能有漏电的地方把

网友:
今天特意试了一下,把两个灯管就好后套上热缩套管,加温收缩后,,两根高压线相距10mm时,给高压板供电的12V电源电流开始有变化最小0,。64-最大0.82。。。说明热缩套管的绝缘能力对工频电有效,对高压电不是很完美。。。

网友:
郁闷了,新买了灯管线,灯管也是新的,焊好后接个灯管测试仪,然后用稳压电源12v供电,为什么灯管还是闪呢,晕死了,什么都换了,上次灯管测试仪烧了,买了新的测试还是这样,真搞不懂了,郁闷啊,总不会是稳压电源有问题吧

网友:
别老是测试那个机子的灯管了啊,换个别的机器点一点,如果别的机器测试时候不闪,那还是你灯管的绝缘没做好!
这里大家只能提供给你一点思路,具体问题还是要考自己动手才能解决。

网友:
外接个高压条试试。看是什么芯片

网友:
现在都可改LED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