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路大侠,明基G2220HD有通病么?

楼主(2014-02-25):
亮一会都灭,电源板电压正常,驱动板5V,3.3

网友:
抱歉,还没写完可能敲到回车了- -!5V,3.3也正常,按键不灵敏,换了开关还是不灵敏,正研究呢。又送来一台型号一样的明基,也是按键不好按,问下大家这款有通病吗?

网友:
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既然换开关还不管用,刷个MCU试一下

网友:
咋个来是屏灭还是指示灯灭

网友:
哪位朋友有程序,帮忙传一份呗

网友:
BENQ按腱真有不少坏的

网友:
mcu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
屏灭还是指示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