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MHDD修复硬盘

楼主(2014-02-25):
求助  用MHDD修复硬盘后 重新扫描硬盘显示已经好了 可是分区格式化后 老问题重生

希捷SATA 500G 笔记本硬盘
用MHDD修复500MS 延迟
修复完测试基本 3ms 少数50ms
进入PE 分区装系统 ghost 拷入4% 硬盘吱吱吱响 ghost进度停止 然后提示找不到XXXXXX.TXT文件
关闭ghost 打开电脑看磁盘

磁盘上显示?号

网友:
用专业工具修复吧  mhdd不管用

网友:
估计硬盘挂了   用pc3000修吧

网友:
mhdd简单用一下可以

网友:
扫描坏区还可以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g表溢出或者是smart有问题了你用com线加stc5.13做一下清sm转gp表看看咯

网友:
估计硬盘挂了 要是能把坏道分到一个区后 屏蔽后试试能不能用

网友:
MHDD 一般只是拿来检测坏道。

网友(2015-03-11):
有时候mhdd检测不出来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