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联想s10-2(la-5071p)不亮机

楼主(2014-02-25):
1:s10-2待机0.016a,触发后电流0.028a.指示灯亮(10秒左右掉电)
2:电压+3v +5valw +1.8v有
3:测量没有pm-slp-s3#.pm-slp-s5#
本人有点懒,论坛一搜这个案例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8369和我的一样,就直接更换南桥,开机一样,没有办法只有按不出上电来测量 ,
1:kb-127# ac-in 3.3v ok ; kb-109# lid-sw# 3.3v ok;kb-37# ec-rst 3.3v ok ;kb-32# on/off 按开机键有高低跳变ok,kb-18# pbtn-out# 3.3v 高低,跳变ok。kb-100# ec-rsmrst 3.3v ok;kb-6#s3 kb-14#s5没有
2:查南桥cmos电池2.6v ok
3:测量到r196电阻一脚2.4v。2脚无电压,阻值20K ok ,问题就在这儿

网友:
原来就是c230坏了,阻值50欧姆,正常无穷大,更换ok

网友:
有条有理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