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G4 集显 死机 花屏 无法重启

楼主(2014-02-25):
奇葩的机器,HPG4 开机正常显,但是无法重启,一重启就关机了,有时死机,花屏,是集成显卡的,以为bios不好,刷了一样,更换了个CPU问题也一样。进bios,调下设置,然后,我保存退出,死机,过会就掉电了。谁有什么办法?

网友:
我们这也有个HP 不开机   修好了  但是无法重启  几天了 还没时间弄

网友:
amd还是INTEL

网友:
楼主最后修好了吗 ,,给点经验也让我们新手学习学习,,

网友:
是不是 HM55 的南桥

网友:
被坑了,给bios放个电,现在好了,在重做下系统,看看情况。

网友:
这还不叫走弯路,没动桥

网友:
现在bios  作用越来越大了

网友:
INTEL的话先BIOS再EC,,再南桥,当然可以先换个CPU

网友:
你不先放个电试试,就刷bios了,不过还好没动别的

网友:
HP的机器也真啃爹!